mentorEE 元器件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各位,有个问题,想让DX实现可定制的标注,比如使得所有型号相同的器件标注连续,然后才是其他型号的器件。在实际中,不连续的标注有时容易导致焊接错误,也使得图纸明细显得很混乱,尤其是相同器件数量很多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使得其标注连续,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以往我都是一个一个的去改标号的,器材少的还行,但是器材多了就很费时间了的。
请问,高手们,有办法吗
----------------------------------------------------------------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相同的器件标注连续,比如电阻,你定义R?,不就是R1开始连续标注了吗?难道会有断续发生?

网友:
不明真相,围观

网友:
贴图吧,这样看的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的器件标注连续,比如同样是10K的电阻,共有15个,标注是从R1-R15,中间不要断续,然后才是其他型号的 ...

原来你是要这样的效果呀,
哈,貌似神马软件也不好弄吧?要元件参数相同的,对应一部分标号。这个,,,,没必要吧。
一般原理图中标号随意,PCB布好局,布好线后,重新排列下标号,再反标一下到原理图。

如果非要这样弄,貌似只有将参数相同的元件,比如你说的同样10K的电阻,有15个。那么这些电阻用R0?就是R01-R015的标号了。那么其它电阻呢,你又用什么标号呢?用R? 那么就是R1了,又不一样的标号了,貌似不太理想。

网友:
在原理图中从第一页开始find(按规格如10K),找到后在选中的状态下选添加属性,重新排位号,一种类型做完后记住最后一个位号,后面的型号继续重排位号。注意如果已经布局了,为了防止器件飞掉,可以再排位号是加一个后缀如zero。排完后,打包导入PCB,再替换R*zero为R*即可。在打包导入PCB就器件就不会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