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anti pad?

楼主(2013-01-22):
请问大虾,在mentor中建立的过孔,anti pad该如何设置。通常,比如我们在cadence中建立一个孔径为8 盘为18的过孔时,我们的anti pad通常为28mil。现在在mentor里,我们只加到26mil,可以吗?像这样的过孔最少要加多少,有标准吗?

网友:
anti pad是什么?隔离盘?

网友:
anti pad是反焊盘,也就是隔离盘。隔离盘跟软件没有关系,要看板厂的精度。你以前的那个anti pad就够了,mentor中负片才能看出效果,太大得话容易割断铜皮。在Padstacks下的Plane clearance就是反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