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的 RefDes的摆放和检查 跪求!!!

楼主(2013-01-22):
在PCB板布局完成后,要对元器件的 RefDes进行摆放,便于焊接时查看。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快速的方法?还有文字摆放完成之后有没有检查文字是否摆放正确(相应的 RefDes对应相应的元器件)的小插件?跪求!!!

网友:
    EDA365 Skill是一套免费的Skill工具集合,适用于Allegro15.X 16.X版本,采用动态加载菜单的方式,并且可以通过更改命名来自动加载用户自己的Skill,实现功能的扩展.

    一,安装方式 下载压缩包后解压到任何路径(路径中不要包含中文字符),然后运行目录中的EDA365_Skill_setup.exe程序进行安装

二,开始使用 重新开启Allegro,按CTRL+E快捷键调出用户菜单

三,授权方式 程序功能完全免费,在授权码过期后直接免费在线获取即可,没有其

网友A:
    对,用skill。。。
    不是布局完就摆丝印吧,布线打孔什么的都会影响到得啦。。。

网友:
    用EDA365上面的skill,很方便,这里要感谢下EDA365,给大家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B:
    我没有找到“EDA365 Skill是一套免费的Skill工具集合”在哪里呀?
    跪求傻瓜式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找到“EDA365 Skill是一套免费的Skill工具集合”在哪里呀?
跪求傻瓜式细说

请看附上的图片

楼主:
    非常感谢EDA365,好东西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用skill。。。
    不是布局完就摆丝印吧,布线打孔什么的都会影响到得啦。。。

    对于文字的摆放,我一般在布完线之后,因为过孔的覆盖很小,不会把文字完全挖去,不知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的系统是繁体中文版的,运行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乱码,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