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种灌铜方式有什么好处没哦

楼主(2013-01-22):
无意当中看到比人画的一个四层pcb板,灌铜上过孔的方式都是十字交叉的那种方式,不知道那样灌铜有什么好处没哦,我以前画的都是双面板,都是直接把过孔和灌铜填满的那种方式,求解哦,谢谢

网友:
没有什么好处,地过孔不需要这种热焊盘,他设置问题。3 J) w1 S# b* q) {$ g
只有焊盘才需要做热焊盘,散热没那么快,利于焊接,维修。

网友(2013-02-26):
    2楼说的正确

网友:
    估计这个人用AD画的,没有设计好,也许只是测试板,

网友:
    热焊盘和过孔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