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有谁用过MICREL KSZ8721 这颗PHY,附原理图!

楼主(2013-01-22):
    有谁使用过MICREL KSZ8721BL这颗PHY 弄发个DEMO设计看看吗!我最近设计了一个快Ethernet交换机,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使用BCM5324外挂两颗KSZ8721BL,目前问题是KSZ8721BL没有!正常工作,且Crystal没有起振,附设计图

网友(点评):
规格书传上来看看

楼主:
    补充问题,测量供电正常,reset正常,芯片45PIN有2.5V输出(不正常)

网友A:
    把电容改小一点试试吧 还不行 就换掉板子上的IC吧。。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DS1302的晶振用示波器测的时候不起振,但是拿开示波器探头却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网友:
    你还是把你自己的图发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改小一点试试吧 还不行 就换掉板子上的IC吧。。

    把IC更换后晶振工作正常了。
但是感觉上,还是有问题,因为,连接网络来时没有LINK。MAC查找PHY Address也找不到。

楼主:
    目前的状态时可以LINK(将R32)去除后,但是MAC查找不到PHY Adderss
    求助高手呀!

网友:
PHYADD外围没设置的话应该默认是1....phyadd 是通过MDIO(开漏,需要上拉)去读的。问下楼主是在uboot下 读不到还是linux?uboot 是扫描的,不应该读不到。

网友:
    TXD,RXD没搞错吗?

网友B:
    GMII这边 TXD RXD好像接反了。。。。

网友:
    10楼说对了, MII接口反了:MAC控制器的TXD是输出端,RXD是输入端;PHY正好相反,RXD是输出端,TXD是输入端,所以,应该是MAC的TXD接PHY的TXD,MAC的RXD接PHY的RXD。飞线吧,幸好你加了电阻。
    另外,PHY的地址的拉高拉低你好像没有接,看看datasheet,如果没有设,缺省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II这边 TXD RXD好像接反了。。。。

    非常感谢,确实接反了,最开始就知道接反了,不过当时没有想这方面考虑,因为PHYADDRESS数据是通过MDIO来传输的,认为这个做多就是影响数据不能通信,而不影响想查找PHYADDERSS,后来仔细想了一下,PHYAD 脚是复用管脚,所以接反是不行,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着手改版了

网友B:
    你不是有串电阻么。。飞线就好了。。PHYADDR 一般都默认是1,不用去配置。调试还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有串电阻么。。飞线就好了。。PHYADDR 一般都默认是1,不用去配置。调试还是没有问题。。

不是这个样的,BCM5324给出的外置PHYADDRESS是“19”于“1A”只有这两个,而KSZ8721BL默认的PHYAD是00001这样是对不上的,没有办法互通。

网友(2013-09-18):
    有的MAC对外部Phy的addr是由要求的,缺省值可能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