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输出DXF不显示孔的内径

楼主(2013-01-22):
allegro输出DXF只显示螺丝孔的外径,不显示内径?
各位有方法吗?
求解,谢谢。

网友:
    在上面有skill。上面的eda365实验室下的skill有下面的一条,或者别人给skill,自己加载。。。

Draw Drill Hole        根据钻孔尺寸绘制相应的SHAPE以便在导出DXF时显示钻孔        EDA365.COM        2011-09-16

网友(2013-11-19):
引用 网友A:
    Allegro显示的DXF是没有孔径的,  如果一定需要, 可以以孔径大小做一个Shape, 把这层Shape一起到出DXF!

我想请教下怎么样在PCB中根据孔径大小做shape,用skill生成钻孔的大小的shape我知道,但是想了解下如果不用skill该怎么一步步的去做,忘解答,谢谢!

网友A(2013-01-23):
    Allegro显示的DXF是没有孔径的,  如果一定需要, 可以以孔径大小做一个Shape, 把这层Shape一起到出D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