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批量修改

楼主(2013-01-22):
我想从图片里的DO全部改成AO,请问有什么办法?只局限我现在选中的部分,谢谢,这问题纠结过很长时间了

网友:
双击就可以改了

楼主:
能否说的清楚一点?
我试过双击修改之后,其他地方同类型的网络也会一起被修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右键select  anything后,双击直接更改

楼主:
一次性批量更改,不是每个网络标号都双击更改,这样效率低,也容易出错

网友:
笨方法 一个一个改

楼主:
就是不想笨方法去做啊,找个简便的方法

网友(2013-03-14):
mao si bu xing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