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的操作问题

楼主(2013-01-22):
ad中关于环路增加和去除有没有快捷键

网友:
很遗憾,没有!

网友:
说实话,没明白意思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我只知道T  P然后选择自动去除环路 其他的偶不晓得

网友A:
什么叫环路 能具体说一下吗 本人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环路 能具体说一下吗 本人新手~~~~

o

网友:
我只知道:走线情况下,按TAB,勾上右下角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表示去除环路,不勾表示环路增强。

楼主:
挺麻烦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如果只能通过tp下的remove loop确实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如果只能通过tp下的remove loop确实很麻烦

其实不然....8楼的那样就方便多啦...也不用老是去按T+P调出设置面板来勾选了...
我一般走线都是会开启自动删除回路的...在走线的过程中走到电源的时候按下Tab去掉勾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然....8楼的那样就方便多啦...也不用老是去按T+P调出设置面板来勾选了...
我一般走线都是会开启自 ...

这个方法还是可取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