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高低压为什么不能共地的一个解释

楼主(2013-01-22):
       很多人都知道,当有高低电压的时候,一般是不允许共地的,而是需要隔离开,比如我们常用的开关电源,它的输入是220VAC,输出5VDC,其中的变压器既是降压,也起隔离作用。
       一般的讲,电压越高,隔离的距离越远,有些因为体积版面考虑,不能做远的,采用割空PCB方式,加大间距,这个的原因是PCB的材料一般是FR4材料,介电常数在4.2附近,也就是说,隔空的1mm,等于PCB的4.2mm,所以效果明显。

高低压一般为什么不能共地,若共地会如何,我们接下来建立一个模型来分析:
    (1图)上图是不共地情况下,左边高压的正负端对低压的正负两端的作用,可以看出,当两者距离越远,可以基本上认为高压的正负端作用抵消了,只产生共模的微弱干扰,而这个干扰,是共模的,越远,越少,所以可以基本上认为没有影响。

    (2图)上图为共地,当高低压共地之后,地端为零电位,对低压的正端没有影响了。只有高压的正端的单模影响,这个影响是明显的。
    从上两图的电荷作用角度来看,共不共地,差别非常大。

    共地,本质上就是把原来的共模干扰,变成了差模干扰,所以干扰放大了很多。

    有网友提到家用电网有火线问题,因为安全性,需要隔离,本文没有讨论安全性问题,只是把这个高低压共地干扰问题分析透,主要用于PCB布线等,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
    正好对强电弱电理解不清呢。感谢分享。

网友(2015-02-28):
    一直知道距离不够时,可以隔空PCB,却不知是这个原因。
采用割空PCB方式,加大间距,这个的原因是PCB的材料一般是FR4材料,介电常数在4.2附近,也就是说,隔空的1mm,等于PCB的4.2mm,所以效果明显。
    感谢分享

网友:
    赞一个,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