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做射频时候收集的一下资料,需要的下

楼主(2013-01-22):
之前做射频时候收集的一下资料,需要的下

A new adaptive feedforward amplifier using imperfect signal cancellation.pdf

Adaptive Feedforward Amplifier using digital controller.pdf

Adaptive Feedforward Amplifier Using pliot singal.pdf

Agilent ADS的功率放大器输出匹配新方法.pdf

Loop controller for a feedforward amplifier minimizing the measured power signal.pdf

网友:
请教了简单问题,射频线一般走比较粗的线,并且为满足阻抗还要隔层参考。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射频线要走比较粗的线,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细线损耗相对来讲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