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接地怎么做啊,我是新手

楼主(2013-01-23):
请教大家,+字接地和加粗+字接地怎么做的啊,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A:
第一幅图是关于poly十字连接的设置.第二幅是内电层做负片的时候十字连接的设置.

网友:
    好东西,最形象的回答就是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是关于poly十字连接的设置.第二幅是内电层做负片的时候十字连接的设置.

那怎么做局部的+字接地呢,比如USB固定脚等,过孔就要全部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做局部的+字接地呢,比如USB固定脚等,过孔就要全部接地

可以再规则里面实现的....不管是poly和内电层的负片层...你都可以新建两个规则...其中一个设置成过孔全连接...另外一个设置成焊盘十字连接就OK了....
就以poly为例:

内电层负片层的设置与poly的设置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