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屏信号会不会干扰到15W的功放输出音频

楼主(2013-01-23):
高速屏信号会不会干扰到15W的功放输出音频

网友:
你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网友:
应该是15W的功放影响高速屏信号吧。 你音频功率那么大,小小的屏信号应该对它来说是蜉蚍撼树了吧。。

网友:
音频输出的强信号是不会被屏线干扰的,但强音频大动态电流变化是会影响屏线的,设计时最好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