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原理图设计错误

楼主(2013-01-23):
原理图检测出现error:PORT MOSI not matched to Sheet-Entry at 34mm 109.5mm,求助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后面发现在port另一端打上XX,编辑就没有error,这是咋回事?port设置成为input也需要打XX吗?见下图:

网友A:
    Port 要和其他页的对上,不然就会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 要和其他页的对上,不然就会出现错误!

    谢谢,发现原来是main页中出现一个子原理图对应多个图表符的原因!

楼主:
    另外发现waring:Extra PinU505-4 in Normal of part U505!整个原理图就两封装出现此警告,不知道那有问题!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