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Capture画原理图,器件位号问题,请各位帮忙啊。

楼主(2013-01-23):
Design Capture画原理图,新增加的器件,编译后,位号会从大的开始往上加。
比如我有电阻R1,R2,R5,R7。如何让新增加的电阻位号变成R3,R4,R6?谢谢~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A:
系统默认是从最大的值开始编号,如不想用系统自动编号,只好手动增加上你想要的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默认是从最大的值开始编号,如不想用系统自动编号,只好手动增加上你想要的位号。

系统默认的是这样的,但是是不是哪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不按照默认的执行呢?

网友B(2023-06-28):
引用 网友A:
    系统默认是从最大的值开始编号,如不想用系统自动编号,只好手动增加上你想要的位号。

    为啥我的不是从最大开始的,我在第一页设置了U100,R100,然后其他页还是从U1,R1开始的,我还想从r100开始,好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不是从最大开始的,我在第一页设置了U100,R100,然后其他页还是从U1,R1开始的,我还想从r100开始 ...

    填充gap填充ga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填充gap填充gap

    在哪里填充,可以教一下吗?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