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最新软件14.5--What's new in Ansys14.5

楼主(2013-01-23):
HFSS v15新功能:
1.HPC peRFormance enhance, pre/post-process multi-process, Transient mode solver enhance, HFSS for ECAD, HFSS to IcePak thermal link, Array Antenna mask, 从R14.5起,所有软件新功能可从[Help]\[What's New in this Release]检视;
2.更高的计算速度与计算效率,大大节省仿真时间和提高仿真精度;
3.提高了扫频范围的宽度精度,弥补原来低频计算不准,加入因果性,无源性,低频扫描点;
4.增强了天线分析计算能力;
5.增强了数据后处理能力,方便了与layout的接口,计算结果以报告形式自动生成;

楼主:
SIwave v7新功能:
1.SIwave 7.0可link PSI/Q3D 3D solver、export to HFSS/Q3D directly、Signal Net Analyzer can support differential,在SIwave7里可以直接调用HFSS,Q3D的仿真器,原来的Ansoftlinks,等ECAD转换工具集成到SIwave里,在SIwave里根据所需要仿真的精度,速度调用适合的仿真器;
2.加入芯片电源完整性;
3.对于在HFSS里比较难操作的建模可以在SIwave里处理,还包括端口设置;

楼主:
Q3D v12新功能:
时域计算、萃取RLC参数,适合频宽较低的应用(electrical length ≦ 10),如封装设计,触控电容...等模拟
a new boundary conduction [Thin Conductor] for touch panel ITO application (less than 0.1um thickness)、[Project Sheet] function增加薄导体如,触摸屏的应用

楼主:
Designer v8新功能:
1.模拟整合平台,内含circuit simulator (Nexxim)。因为太豪华,在v6.0以后拆成DesignerRF,DesignerSI两套卖,用户可以自定义各种接口规范;
2.分析结果报告自动生成,自动化程度增加,减少手工输出报告工作量;

网友A:
哪里有和谐的 试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和谐的 试用一下

你有去参加?~~~
我听了一半,三点就闪了~~~
除了介绍软件,其他就没什么可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和谐的 试用一下

EETOP上有HFSS15,veryCD上有ansys14.5的全套,比较齐全

网友:
功能很强大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的,软件更新太快了

网友B(2013-03-01):
    HFSS V15 有PJ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FSS V15 有PJ的吗?

网络上eetop上下载,欢迎破解安装成功的朋友分享下安装过程

网友:
    正版太贵,求pj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