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设备布局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想请教下GPS设备电源、GPRS、GPS、CPU、单节锂电池应该怎么布局比较好,我的板子发现老是有GPRS模块发射的时候CPU、GPS电压纹波好几百mv

网友A:
你做的是GNSS接收机吧,你们是用单节锂电供电的吗,GPRS在发射的时候的电流需求是很大的,具体发射的时候是哪个频段的阻抗比较大,选择相应电容,这个可能需要多试一下。我的选择是在电源输入的地方加上一个470uF的铝电解电容,反正是好多了。貌似GPRS发射的电流时2A X uS还是mS。实在不行直接在GPRS电源上加个LC滤波,呵呵,慢慢试吧

楼主:
电源5V输出加了1000uF的铝电解,经过二极管降压到4.4V左右又加了个1000uF的铝电解供电给GPRS的,同时给CPU和GPS的LDO供电,但发现LDO输出在GPRS发射的时候跌落脉冲比较大,因为给LDO供电(也就是GPRS电源)跌落也大。我们是单节锂电池供电的。布局好像也很有讲究的,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GNSS接收机吧,你们是用单节锂电供电的吗,GPRS在发射的时候的电流需求是很大的,具体发射的时候是 ...

电源5V输出加了1000uF的铝电解,经过二极管降压到4.4V左右又加了个1000uF的铝电解供电给GPRS的,同时给CPU和GPS的LDO供电,但发现LDO输出在GPRS发射的时候跌落脉冲比较大,因为给LDO供电(也就是GPRS电源)跌落也大。我们是单节锂电池供电的。布局好像也很有讲究的,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B:
GPRS电流需求最大在2A左右,时间在US级别,所以推荐100uF以上钽电容(最好是陶瓷电容)并联小的陶瓷电容,而且布局最好在400mil之内。不然不容易满足突发电流的需求,对GPRS有影响,而且会影响电源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RS电流需求最大在2A左右,时间在US级别,所以推荐100uF以上钽电容(最好是陶瓷电容)并联小的陶瓷电容,而 ...

加了1000uf铝电解了,加钽电容也一样,关键是对CPU和GPS电源有影响,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1000uf铝电解了,加钽电容也一样,关键是对CPU和GPS电源有影响,怎么解决?

像这种电源最好是要单独弄出来的,如果你家200uF陶瓷电容还不行,可以试试电源单点连接,拿电感连接。我用的CPU和GPRS没有共地 也没有共电源,用磁珠连接的,纹波在30到50m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5V输出加了1000uF的铝电解,经过二极管降压到4.4V左右又加了个1000uF的铝电解供电给GPRS的,同时给CPU和 ...

毛线  这是功率不够的表现吧  你使用GPRS的时候,LDO输出电流不够,直接把电压拉下去了,你LDO输出的电流是几多?你GPRS发射的最大电流是几多?还有你CPU需要的电流又是几多? 你一个LDO输出的电流 也就是个500mA吧。我个人觉得你这够呛的。。你查查资料看看功率吧。。。

网友:
这种瞬时电流大的模块还是用DC-DC供电吧 LDO不太合适 最好用最大输出2A以上的DC-DC 然后再用多种电容并联 470uF+10uF钽电容 再加若干个0.1uF陶瓷电容 这样电流供应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射频线处理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电流供应不足加个AAT 4280IGU-3-T1吧,不过可以先加个470UF的但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5V输出加了1000uF的铝电解,经过二极管降压到4.4V左右又加了个1000uF的铝电解供电给GPRS的,同时给CPU和 ...

不宜用升压,升压电路在电流大时,效率很低的,不知道二极管在2A-3A电流时的压降是多少?建议GPRS的电源直接从电池取。

网友:
应该是LDO功率不足引起的,如果是uS级电流需求,大的电解和LDO本身就可以满足。显然,事实不是如此,所以是原理性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电源是5V的,是LM2596出来的,经过3A的二极管降到4.3V左右给GPRS供电的,同时该4.3V有经过两个500mA的LDO分别给CPU和GPS用的,所以根本不会有功率不够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电源最好是要单独弄出来的,如果你家200uF陶瓷电容还不行,可以试试电源单点连接,拿电感连接。我 ...

能把你的这部分原理图发我看看吗?邮箱xiaobo1185@sina.com,谢谢!

网友:
LM2596 Datasheet 上有這麼一段話,或許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8楼和9楼那个回答正确点,强烈围观中

网友(2015-07-07):
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