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设备布局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想请教下GPS设备电源、GPRS、GPS、CPU、单节锂电池应该怎么布局比较好,我的板子发现老是有GPRS模块发射的时候CPU、GPS电压纹波好几百mv

网友(2013-04-10):
GPS没什么特别的,GPRS需要特别关注,因为其突发电流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可能会对其他设备造成影响,而且有可能会导致自身重启。一般说来注意2点:
1,一般GPRS突发电流数A,时间毫秒级,电压跌落不同芯片略有不同,不过总体说来,加两个100uF的陶瓷电容可以完美的保证电源系统稳定性;
2,对于GPRS如果可以的话,把其电源输出和地回路和外界的用磁珠或者电阻‘单点’连接,可以很好的降低其对外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