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低电引起的死机

楼主(2013-01-23):
5金币
一款行车记录仪当内置电池低电引起死机后,按复位键无作用,用电源也无法激活,断开内置电池的电源线后恢复正常,排除电池本身保护。当电池不显低电时没有死机的现象,不知有没有谁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
有没有控制电路呢,上个图吧

网友A:
    这种现象是由于电压低导致的MCU死机造成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欠压保护没做到很好,或者是由于外部的条件超出了芯片或欠压保护电路的极限值,比如温度,电流等。

网友:
    低电你复位也没有用啊,你想想,如果你的电压低到你的MCU本身就不能工作,你即使复位了,电压还是不够啊,。

    所以要给MCU留一定的余量

网友B:
    "当内置电池低电引起死机"  =>  可能是低電壓已經低到足以啟動電池裡面的低電壓保護電路。

    然而關於要解除低電壓保護狀態,有分二種方式去回復方式。一種需要電池脫離附載(也就是拔下電池離開放電狀態),然後給一個足夠大的電壓和電流(例如4.2V限流100mA)充電。第二種是不需要脫離附載,只要有一個充電電壓高於電池裡面內部電壓,就可以解除保護狀態。  所以要慎選電池規格。

网友:
    应该可能不是电源问题,是MCU自身问题。有些MCU就是这样,本身可能存在BUG。不过电源方面的问题可以优先查找,如果排除的话,可以找找MCU软件或者MCU本身IC的问题。

网友C:
    低电要提示关机啊。没做低电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内置电池低电引起死机"  =>  可能是低電壓已經低到足以啟動電池裡面的低電壓保護電路。

然而關於要解 ...

我是这样判断电池没有保护的,当机器死机后测量电池电压还有3.7V(设定低电为3.7V)这时用车充给电池充电一切正常,可以充到4.2V,所以我说不存在保护的可能。请帮我再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是由于电压低导致的MCU死机造成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欠压保护没做到很好,或者是由于外部的 ...

    是的。但我没有欠压保护电路,这个可排除。要找出MCU死机按复位键没有作用真正原因。只在低电才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电要提示关机啊。没做低电检测吗?

是这样的,当机器死机我按复位键无作用,断开电池后恢复正常,我测量电池电压为3.7V,同时有低电显示提示关机。

网友:
    用的那款MC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