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MD AX1800DMT3C 的PCB封装和原理图器件~请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3-01-23):
5金币
急求AMD AX1800DMT3C 的PCB封装和原理图器件~请各位大神帮忙!!!!!!!!!!!!
         公司突然下来的任务~!!!   我用的是AD里面的封装向导无法做OPGA封装...

网友A:
上网查下数据手册自己做个就行了哦。

网友B:
看的出来楼主很急   但又懒得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查下数据手册自己做个就行了哦。

- - ...AD的封装向导没有OPGA的封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出来楼主很急   但又懒得动手

请求帮忙啊,或者说下AD的OPGA的封装是怎么做啊????

楼主:
啊啊啊     有的请发我邮箱啊~  77284376@qq.com

网友:
在库里自己做就好了啊,根据数据手册上面的尺寸,在AD软件手动一个一个尺寸做好并放到相应的位置就好了啊。

网友:
如果真的很急的话...自己建个库..最多半个小时就搞定了...在这求库不是浪费时间么...

网友:
原理图器件这个就是照画,至于封装,可以根据数据资料中的封装图自己来做一个,不难的。
制作元件和封装是每个搞layeout的基本功,自己多动手。
越是着急要封装,越是得自己动手做,原因很简单,你求封装,别人一般都没有,也要自己做;但是往往对于这样的问题,手上正好有这样的封装,会传给你;如果手上没有,很少有人给你专门做一个的。。。。
我在百度知道中经常浏览关于layerout的问题,求各类封装的人很多,但是,能求到的,没几个。。。。
怕封装做的不对?好办,做好之后,1:1打印出来跟实物对照,错了改,反复几次怕啥。。。现在的麻烦是为了以后的方便。
如果觉得说的不对,你可以这样想:大家同样都是懒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求帮忙啊,或者说下AD的OPGA的封装是怎么做啊????

数据手册会给出封装尺寸的
封装最重要的是焊盘的大小与间距,这个数据表上也会给出
按照尺寸画呗
我从来没用过向导来做封装,都是照着数据直接放焊盘,最后画上丝印,完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