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

楼主(2013-01-23):
Expedition PCB 快捷键怎么设置??

网友A:
按截图所示步骤操作,完成后重新打开一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那个目录下面怎么没有shortcut.vbs这个文件啊

网友(点评):
你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应该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目录下面怎么没有shortcut.vbs这个文件啊

如果没有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 放在上面!启动软件后直接拖到窗口里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放在这个目录下就不用每次启动软件都拖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 放在上面!启动软件后直接拖到窗口里就可以了!

前提是你要在strip.ini里面加上启动路径,如:
Script#4=C:\MentorGraphics\2007EXP\SDD_HOME\standard\shortcut.vb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你要在strip.ini里面加上启动路径,如:
Script#4=C:\MentorGraphics\2007EXP\SDD_HOME\standard\ ...

是的

网友:
我是看5楼和6楼的

网友:
谁能发个文件给我啊?万分感谢!

网友:
Magic520 你太了不起,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

    请问2005EXP有这个功能吗?我按你所示的操作了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问2005EXP有这个功能吗?我按你所示的操作了但是没有成功!

搞定,原来我的在设置复合命令的时候中间不能有空格,如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S" , "Edit->SemiFix" ,0 , 1,谢谢Magic520!

网友(点评):
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

    strip.ini 我也是2005版本的,没找到这个文件的位置,求解

网友(点评):
位置就在步骤一所示的安装目录下,你再仔细找找看,应该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rip.ini 我也是2005版本的,没找到这个文件的位置,求解

谢谢,找到了,是scripts.ini这个文件。接着试下面的步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截图所示步骤操作,完成后重新打开一下软件就可以了

  Magic520你能把shortcut.vbs这个文件发个给我吗 spring0256@163.com

网友(点评):
不敢发内部资料呀,要不你自己写一个,哈哈~

楼主:
为什么我的试了下不行啊 !!!设置不了!!Magic520 求解啊??

楼主:
我的是2007.9.3

网友(点评):
我的是2007.9.1的,9.3的应该也不会有问题,你再照着步骤仔细操作一遍,不行的话把出现的问题贴上来看看

楼主:
那请问那下“,0 , 1”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那只是系统默认的格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想请问下:走线,改线宽、绕等长 这些命令怎么设置快捷键啦!Magic520求帮助!!谢谢!!!

网友(点评):
走线不是有F3这个快捷键,改线宽和前面的一样设置就行了,绕等长貌似没有...

楼主:
可我不想用F3走线,我想设置别的;改线宽与前面一样设置的话,还不是也要输入你改变线宽的值呀!这样太慢啦!我是想:比如:我设置数字3为改线宽值为15mil的快捷键,设好之后,我一按数字3线宽就变成15mil啦!!MAGIC520这样你会设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截图所示步骤操作,完成后重新打开一下软件就可以了

你好,你能复制一下shortcut.vbs开头的格式上来吗?
不需要内容,求格式。不知道是不是标点还是全半角问题,我设置不成功啊。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下有啦!

网友:
测试了一下,shortcut.vbs 文件的开始内容这样就可以。

Set KeyBindTabers = Gui.Bindings("Document")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F","Edit->Fix"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U","Edit->Unfix" ,0,1

网友F:
1、scripts.ini文件里添加了下面的内容:
[Expedition-Document]
Script#0=E:\EDA\EE2005\2005EXP\SDD_HOME\standard\shortcut.vbs
2、standard文件夹里没有shortcut.vbs,自己建了一个,添加了下面内容:
Set KeyBindTabers = Gui.Bindings("Document")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F","Edit->Fix"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U","Edit->Unfix" ,0,1
3、重启Expedition,但是没成功。。。怎么回事呀??是不是我还要设置一下什么?

网友(点评):
我的是7.9.1的,不知道05的行不行~

网友(2013-02-22):
    我以前一直是拖到窗口的,每次都很麻烦,现在可以启动就加载了,

网友G(2013-08-01):
引用 网友F:
    1、scripts.ini文件里添加了下面的内容:
    [Expedition-Document]
    Script#0=E:\EDA\EE2005\2005EXP\SDD_HO ...

我参考您的设置成功了,分享一下:
1.用记事本打开C:\mgc\EE7.9.3\7.9.3EE\SDD_HOME\standard\automation\startup\scripts.ini文件,在里面添加
Script#3=shortcut.vbs
    2.C:\mgc\EE7.9.3\7.9.3EE\SDD_HOME\standard\automation\startup文件夹下没有shortcut.vbs文件,将同类型的文件复制一下,文件名改成shortcut.vbs,同样用记事本打开,将内容改成
    Set KeyBindTabers = Gui.Bindings("Document")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F","Edit->Fix"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s","Edit->SemiFix"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U","Edit->Unfix"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L","Edit->Lock"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K","Edit->Unlock"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H","Edit->Highlight"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N","Edit->Unhighlight"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A","Edit->UnhighlightAll"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1","Place->Align Top"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2","Place->Align Bottom"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3","Place->Align Left"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4","Place->Align Right" ,0,1
3、重启Expedition PCB,就ok 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参考您的设置成功了,分享一下:
    1.用记事本打开C:\mgc\EE7.9.3\7.9.3EE\SDD_HOME\standard\automatio ...

    关于快捷键我有个问题,软件自带的那些快捷键是在哪个文件中设置的,想改一下,发现C:\mgc\EE7.9.3\7.9.3EE\SDD_HOME\standard\vdbindings文件中有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A", "EditRedo",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Insert", "EditCopy",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C", "EditCopy",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Alt+G", "ProjectSettings",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N", "FileNew",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O", "BlockOpen",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P", "FilePrint",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S", "FileSav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Shift+Insert", "EditPast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V", "EditPast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Delete", "EditDelet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F1", "Help",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Shift+F1", "HelpContext",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F1", "HelpDxDesignerHelpTopics",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Shift+Delete", "EditCut",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X", "EditCut",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Alt+Backspace", "EditUndo",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Backspace", "EditRedo",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Z", "EditUndo",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Alt+Enter", "WVOProperties",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Q", "WVOProperties",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Alt+Space", "AddOffPagePin",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Alt+Shift+Space", "AddOnPagePin", Menu, Accelerator
但是有的和启动软件后看到的不一致,搞不懂了,恳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于快捷键我有个问题,软件自带的那些快捷键是在哪个文件中设置的,想改一下,发现C:\mgc\EE7.9.3\7.9.3 ...

C:\mgc\EE7.9.3\7.9.3EE\SDD_HOME\standard\exped_pv中的和软件启动后的基本相同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F10", "ViewFull",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A", "EditSelectAll",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Insert", "EditCopy",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C", "EditCopy",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F", "EditFindReplac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H", "EditReplac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Alt+G", "ProjectSettings",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N", "FileNew",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O", "BlockOpen",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P", "FilePrint",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S", "FileSav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Shift+Insert", "EditPast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V", "EditPast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Alt+Backspace", "EditUndo",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Backspace", "EditRedo",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Delete", "EditDelete",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Shift+Delete", "EditCut",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F1", "Help",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Shift+F1", "HelpContext",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F1", "HelpDxDesignerHelpTopics",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X", "EditCut",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Z", "EditUndo",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Alt+Enter", "WVOProperties",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Q", "WVOProperties",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Alt+Space", "AddOffPagePin",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Ctrl+Alt+Shift+Space", "AddOnPagePin",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F6", "EditUndo", Menu, Accelerator
    Bindings("Application").AddKeyBinding "F12", "WVOProperties", Menu, Accelerator

网友(2017-03-09):
引用 网友D:
搞定,原来我的在设置复合命令的时候中间不能有空格,如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S" , "Edit->SemiFix ...

你好!想请教下我也是2005的mentor,但一直没设置成功,帮忙看下,谢谢!shortcut.vbs文件内容:
Set KeyBindTabers = Gui.Bindings("Document")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F","Edit->Fix",0,1

scripts.ini文件也设置了路径
[LibraryStudio]
Script#0=$SDD_HOME/$SDD_DX/samples/lstudio/scripting/verification_menu.vbs
[ViewDraw]
Script#0=ProjectPlot.vbs
Script#1=CorrectLibMenu.vbs
[HDLPCBDesigner]
Script#0=verilog_preview.vbs
Script#1=hdlpcbmenus.vbs
Script#2=decal.vbs
Script#3=D:\softsystem\MentorGraphics\2005EXP\SDD_HOME\standard\shortcut.v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