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分析下这个二倍压检波电路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3-01-24):
大侠帮忙分析下这个二倍压检波电路是怎么做到的?
看简单分析说是电路是实用的倍压检波电路,其中的C2和VD1,VD2构成二倍压检波电路。
不理解,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倍压检波电路

倍压检波电路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在线等回复。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在线等回复。呵呵

楼主可以看看二倍压整流电路原理, 这里有个连接http://wenku.baidu.com/view/8c6adf136edb6f1aff001f5f.html
另外楼主电路图里面的两个晶体管应该是工作在放大区吧,其实就是两个放大电路中间加了一个二倍压整流电路

是的,感谢提供链接,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A:
负半周时,VD1导通,VD2截至,对电容C2充电。
正半周时,VD1截至,VD2导通,已充电的电容相当于一电池,所以电压为原电压串上电容电压~

网友(点评):
回答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半周时,VD1导通,VD2截至,对电容C2充电。
正半周时,VD1截至,VD2导通,已充电的电容相当于一电池,所 ...

感谢回复~~

楼主:
刚刚有热心网友推荐了一个文件,很不错,发出来共享,便于理解这个倍压整流电路!

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在线等回复。呵呵

收音机这个电路 R2和L2并联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学过这类电路。
我估计是这样的,VT1三极管C集电极输出有正有负,即正周期和负周期,+a,-a伏。输出负周期的时候,C2左端是负电压,这个时候C2和VD1不是通了吗,C2被充上电了,左负右正,C2左边是-aV,右边是0V,C2从右到左是+a伏。然后正周期的+a伏和电容在负周期充上的电压,不是+2a了吗。这就是2倍电压

网友:
我觉得R2和L2并联是用来抑制信号的低频段  增强高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