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ntor画pcb时有的芯片无法与其他几件连线时为什么?

楼主(2013-01-24):
本人第一次画PCB,相当菜,请问各位用mentor画pcb时有的芯片无法与其他几件连线时为什么?

网友A:
芯片无法与其他几件连线是什么意思,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无法与其他几件连线是什么意思,不懂~

就是,举个例子,布线时,想连接芯片的某个管脚和一个电阻,但是无法连接,这个芯片是所有管脚都无法与其对应的器件连接
如图

网友(点评):
应该是CES中的规则没有设置好

网友B:
间距设得不对吧,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距设得不对吧,过大了?

刚调整了间距,还是不解决问题。我怀疑是CELL没画对,或是Part没设置对,但想不出是哪错了。

楼主:
求大神帮忙,急呀!!!

楼主:
问题解决,是因为引脚的宽度窄,线宽宽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