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320AIC3106音频芯片

楼主(2013-01-24):
小弟最近做音频的板子,使用TI的AIC3106芯片。电路图如下
已经焊接了PCB但是却不能正常运行,请大家帮我看看原因……
其中VDD_ADC为1.8V

网友A:
你先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正常不,还有就是复位释放了没有
吧调试出现的故障说具体点

网友A:
SELECT Control mode select pin (1 = SPI, 0 = I2C),看看SEL的配置和你的设计是否一致

网友B:
技术有限,没太看懂你原理图的连接,SPI1-D0接到BCLK上面,SPI1-CS0接到DOUT上。因为不知道你另外的图,I2C上拉是否有做,I2C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C:
你这个不是用I2S输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正常不,还有就是复位释放了没有
吧调试出现的故障说具体点

电压正常,复位正常(连接主芯片ARM的复位引脚),芯片焊接了5次,同一种现象:I2C可以读写控制寄存器,但是I2S不工作(同一测试程序,同一电路,在开发板上运行正常I2S出现正常波形,并可以播放声音),具体不工作现象是5根线都为低,时钟波形数据波形统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ECT Control mode select pin (1 = SPI, 0 = I2C),看看SEL的配置和你的设计是否一致

查看过几遍了,SEL引脚经0OHM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有限,没太看懂你原理图的连接,SPI1-D0接到BCLK上面,SPI1-CS0接到DOUT上。因为不知道你另外的图,I2C ...

I2C可正常读写控制寄存器。SPI作为通用IO模拟I2S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是用I2S输入的吗?

是I2S,只是用的是主芯片的SPI总线加IO3_21模拟I2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正常,复位正常(连接主芯片ARM的复位引脚),芯片焊接了5次,同一种现象:I2C可以读写控制寄存器,但 ...

你在仔细对照开发板看看是不是原理图和开发板一模一样,包括总线位置都要一致,如果不一致,可能是程序默认寄存器地址不对的原因导致该故障出现

网友:
检查完芯片外围设计没有问题后,换上一片新的IC上去,看看是不是IC本身故障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正常,复位正常(连接主芯片ARM的复位引脚),芯片焊接了5次,同一种现象:I2C可以读写控制寄存器,但 ...

the RESET pin must be driven low for at least 10 ns. 用示波器测量下,确定保证至少10ns的复位时间

网友D:
截个图给你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个图给你 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确实那个MCLK没加时钟,造成芯片不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那个MCLK没加时钟,造成芯片不工作

朋友能把音频输出部分的电路发出来看看吗?
我现在用了MONO接口,加一个功放接喇叭。 驱动工程师没调通,代理商说验证过没问题。
你现在的接法是不是要接两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能把音频输出部分的电路发出来看看吗?
我现在用了MONO接口,加一个功放接喇叭。 驱动工程师没调通 ...

驱动部分用的是一个ARM芯片,I2S协议。记住MCLK要加晶振,具体多大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加,Datasheet一定要仔细看啊。外围器件很少,基本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能把音频输出部分的电路发出来看看吗?
我现在用了MONO接口,加一个功放接喇叭。 驱动工程师没调通 ...

我现在的电路图一个喇叭也可以啊。用的是TPA2012D2 功放。喇叭可以插俩也可以只插一个,效果不错。PCB布局布线弄好,要不会有想不到的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