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过孔一般选多大?

楼主(2013-01-24):
第一次画PCB的人,弱弱的问一下,高速线的过孔一般选多大,一般数字信号的过孔选多大?
mentor看他人的PCB文件,却无法看其约束设置,有什么办法可以看?

网友A:
    常见的有8/18,10/20,10/22,一般遵循板厚孔径比为8:1,再就是看你板子内的BGA器件PITCH值来定。
    至于约束你直接打开CES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次画PCB,呃……需要事先明确的感念太多了,呵呵……

网友:
    还有12/24、16/32的...如果CES不可用需要手工启动!

网友:
    如何能把一个板子CES里面的规则导入到另一个板子里啊

网友:
    打开CES,执行file---export---constraint,执行导出。再在你的另外一个板子里指向import。

网友:
    执行以下两个步骤即可完成CES的导出和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有8/18,10/20,10/22,一般遵循板厚孔径比为8:1,再就是看你板子内的BGA器件PITCH值来定。
至于约 ...

    多谢

网友B:
    弱若问一句 :CES与16.5中的cmgr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若问一句 :CES与16.5中的cmgr是一个东西吗?

    约束管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