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6层一阶HDI板的叠层分析

楼主(2013-01-24):
一个好的叠层设计可以使PCB板的性能得到更好,在当前智能机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下,作为一家方案公司,成本无疑是生存下来的重要因素,而作了一个主打低成本的智能机方案,我想应该以六层板走线居多,在此想请教一下各位同行的经验,对于一个高密度的六层一阶HDI板该如何叠层才最佳?我们知道六层HDI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叠层方式:
方案1                                        方案2
S1                                              S1
GND                                          GND
S2                                             S2
GND                                          POWER
POWER                                     GND
S3                                             S3

个人觉得这两种方式都是很难实现的,对于高密度的HDI板,兼容各项功能不说,目前都做断板,由于受到电量的限制,智能机里面,电池都追求做到更大,同时整机高度又不能太厚。对于我们LAYOUT来说,压力很大,目前我们的叠层是:

S1   ---------------走高速、表层线
S2  ----------------走高速、数字线
GND---------------主地
S3------------------走关键线、低频
POWER-----------走电源线
S4------------------走表层线、数字线

按目前的这种布局,六层板,S2\S3\POWER层基本会走满,S1/S4表层线,尽量少走线,以增大整个地回流。
不知道各位老师对这种叠层有何看法?有没有更好的叠层建议,可减少EMI干扰?

网友A:
要控制成本的话,这个看怎么样喽:
****************************
TOP
GND
S3
S4
PWR
BOTTOM
******************************
手机板的话,顶底层没有多少走线空间了。

楼主(2013-02-26):
引用 网友A:
要控制成本的话,这个看怎么样喽:
****************************
TOP

这种叠层,1.是否会增加很多埋孔?2.关键信号线走哪层?L3?,结果会更好吗?3.对于六层板,我们采用的肯定是一阶HDI

网友:
S1   ---------------走高速、表层线
S2  ----------------走高速、数字线
GND---------------主地
S3------------------走关键线、低频
POWER-----------走电源线
S4------------------走表层线、数字线8 S
一般按这种方式走,过孔数量最少,重要信号灯线屏蔽最好,阻抗线有参考地,不过表层最好是要少走线

网友:
S1+GND
S2
GND
S4+POWER
S5
S6+GND

表层尽量少走线,电源与地相邻。

网友:
没那么多讲究,把问题复杂化了,一层完整的地就OK了,主要是提供给RF那块做参考或保护

至于静电保护,EMI 控制,只要在器件选料或相关EMI的保护,也就所谓的成本考量了.

本来智能机的布线是MINI化了,空间局限得很. 做好相关重要线的保护.

结构上多考量,就可以了.

IPHONE那种属于无级板型,层与层任意贯通。工艺上也是一大输出成本.

网友(2015-12-02):
二楼的方案我表示无解

网友(点评):
怎么个无解?

网友(2022-01-05):
    BGA芯片走6层一阶,BGA芯片外围走第一层差分,里面走的是第二层线,那第一层差分线的阻抗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