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xDesigner设计原理图时,有的Symbol出现红框,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24):
版本EE7.9.4。问题如题,谢谢指教!

网友:
symbol提示更新

楼主:
多谢dali618。用命令Update Symbol更新,都解决了。但是我的这些Symbol在画原理图过程中都没有编辑过啊!怎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啊?

网友:
库中更新就会这样

楼主:
原理图关闭后再打开,问题依然存在。请问怎么彻底解决?由于是新手,麻烦说的详细一些。万分感激!

网友:
其实我也是新手,我只知道更新后就会好了,你的问题那可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