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有些不解

楼主(2013-01-24):
这个地孔,不知为何会这样,
  建好放库里,调用时,有一个大的圈圈不知,为何;
有人说是Anti,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另一个过孔,到是没有这个圈圈,
哪位能给解释下,

多谢

网友:
如果是不同信号的话就会有,也就antipad,同种信号的话就不会有,直接和铜箔相连

网友:
因为你打开了内层负片的颜色,只要取消内层负片的显示。就正常了

楼主:
哦,回去看看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