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能删掉local library里面的cell啊

楼主(2013-01-25):
在Library service 里面的红叉是灰色的,永远选不中,比如中心库更新了,我如何能手动删掉local库再把新的中心库调进来啊

网友:
在Forward Annotation 时选delete local data;then rebuild all local library data.试试

楼主:
这个功能是可以,可是他就把全部的库都直接从中心库调一遍了,可是我只想把其中的一个删掉,从中心库调个新的出来,其他还是想保留自己做过的修改,能单个删掉吗?

网友:
我也发现不能删除啊。。

网友(2013-02-27):
么有人知道么????按照2楼说的做的话,还有很大一部分信息留在local library。如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