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转成PADS?

楼主(2013-01-25):
AD如何转成pads?感谢各位!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文件。
如果不行的话,建议吧版本降低,比如4.0版本,其他操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另存为PCB ASCII FILE (*.PcbDoc),然后再用PADS自带的转换工具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保存为99的protel4.0格式
然后用pads的translate工具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2013-02-25):
我是WIN7的系统,开始的那个里在没有转换的那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