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把TOP面的器件、shape、via、走线一起mirror到BTO层?

楼主(2013-01-25):
怎样把TOP面的器件、shape、via、走线一起mirror到BTO层?
谢谢!

网友:
器件可以镜像,网络铜箔你用change就行!

楼主:
via就不好弄,有更好的方法不?

网友A:
用16.3以上版本可以轻松做到
将需要mirror的部分建成一个模块复用文件,然后再复用它,复用时可以在放置过程中右键选择整体mirror。

网友:
四楼的方法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6.3以上版本可以轻松做到
将需要mirror的部分建成一个模块复用文件,然后再复用它,复用时可以在放置过 ...

求指导说明  越详细越好 ,please!

网友:
    16.3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ia就不好弄,有更好的方法不?

以一个中心点MIRROR器件并移到旁边(用IX多少),然后以那个中心点复制孔-右键-MIRROR GEOMRTRY再移到IX多少和器件一个距离就好了

网友:
    用placement edit的模式, 然后再框选要mirror的器件之后,再点击右键选择 place replicate create 创建一个MDD文件就可以复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3-05-24):
    呵呵,我这有简单的办法。
SHAPE MIRROR
选择MOVE命令,(能选择SHAPE)选择SHAPE,点击右键选择mirror geometry
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