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推直一些线的拐角

楼主(2013-01-25):
求教大神mentor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推直一些线的拐角?如图:

网友A:
semi fix 然后把这个拐角推到pad里。

网友(点评):
这还是有拐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mi fix 然后把这个拐角推到pad里。

拐角在PAD里面了。还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点评):
关系是没什么关系,我问的重点是有木有办法推直呢?

网友:
我也觉得EE这点很不爽,累死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两个焊盘中心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水平布线不可能推直;

在Plow的modes里选中Angle,布线时,用F3切换到Angle Plow,可以在任意两焊盘间拉直线,或许这是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回答!不过这个方法貌似没有版主ray的方法好用,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同意ray的说法,我也是这样优化线的

网友:
一根线的两个端点在一条直线上才能没有拐角,否则一定会有啊

楼主:
强烈推荐版主ray的方法!

网友:
我刚才在路上试了,确实能推直,但我怀疑在你显示推直效果的配图里,高亮部分显示的不是完整的net,我试下来是这样的:

最初:

按Shift推直,单击高亮时没有拐角:

双击全选,左端出现小拐角:

也就是说ugqy说了思路,ray说了方法,两人是一致的,呵呵……

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点,水平走线能推直……这不科学啊 。

网友(点评):
推了确实还是有拐角在焊盘下面~

网友:
嗯 2005版本不带shift推直功能的。

网友(点评):
05版本没有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