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导入dxf格式文件

楼主(2013-01-25):
在cad2008生成的dxf格式的文件 在导入pads9.3时 怎么按原比例导入到pads中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很简单啊,直接File下点击Import,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右侧选择DXF file,然后选择你要导入的文件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导入文件的时候有选择导入文件的尺寸单位,这个要和源文件一致。一般情况下,CAD图都是用的公制,所以先把PCB文件设置公制,然后导入CAD的时候也选择公制,就可以1:1导入了。

不过呢,最好用CAD2008保存为2004版的DXF,这样兼容性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直接File下点击Import,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右侧选择DXF file,然后选择你要导入的文件就可以了
...

我是在file-import中导入的  但是在设置单位该为公制单位 ,再导入pcb的时候老是报错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你的原文档不是公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你的原文档不是公制的

你是指pads文件不是公制  还是只cad文件不是公制

网友:
cad文件吧,autocad 里 文件---新建在打开那里有个下拉,下拉选择无样板公制--然后把图形复制到新建的文件里保存后就是公制的cad文件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