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修改完,但PCB中的的对应部分不做对应修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5):
原理图修改完,但PCB中的的对应部分不做对应修改是怎么回事?我的Forward Annotation 貌似是失灵了

网友A:
原理图编译,打包了吗?如果没有打包,在PCB里直接Forward Annotation 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怎么打包,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编译,打包了吗?如果没有打包,在PCB里直接Forward Annotation 是不行的

就是Packager,下图是DC的,DX的类似。

网友B:
需要打包,给器件编号,再更新到PC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打包,给器件编号,再更新到PCB就可以了

您好,我打了包还是不行,我想打完包,进入Expidetion PCB 中打开project interation应该是,schemitic status中应该是第一个是绿灯,后两个是红灯,然后执行完forward annotation 后,三盏灯全是绿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一开始就全是绿灯。

网友C:
一共有四盏灯啊,要保证四盏都是绿的,不是三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共有四盏灯啊,要保证四盏都是绿的,不是三盏哦

可能是我的版本比较旧。不过问题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