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热敏电阻写出较高精度的温度计

楼主(2013-01-25):
最近用热敏电阻做个温度计。
大家都知道,热敏电阻阻值随温度是非线性变化的,而且规格书也只是跳跃地给出部分对应值。
请问该如何写出较高精度的程序呢?
(查表吗?那样表格会很庞大吧?而且取值也不好计算吧?)

付热敏电阻部分对应阻值表:
LT804;BValue25/50=4020;R25=100K
温度        电阻值
-50        7291.38
-49        6774.88
-48        6298.61
-47        5859.17
-46        5453.45
-45        5078.66
-44        4732.22
-43        4411.8
-42        4115.28
-41        3840.72
-40        3586.35
-39        3350.55
-38        3131.85
-37        2928.9
-36        2740.46
-35        2565.4
-34        2402.69
-33        2251.37
-32        2110.58
-31        1979.52
-30        1857.46
-29        1743.72
-28        1637.68
-27        1538.77
-26        1446.47
-25        1360.3
-24        1279.82
-23        1204.61
-22        1134.29
-21        1068.52
-20        1006.98
-19        949.368
-18        895.411
-17        844.856
-16        797.467
-15        753.028
-14        711.338
-13        672.211
-12        635.474
-11        600.967
-10        568.543
-9        538.063
-8        509.4
-7        482.435
-6        457.057
-5        433.165
-4        410.663
-3        389.462
-2        369.479
-1        350.639
0        332.868
1        316.102
2        300.276
3        285.334
4        271.221
5        257.886
6        245.283
7        233.367
8        222.098
9        211.435
10        201.345
11        191.792
12        182.746
13        174.176
14        166.056
15        158.359
16        151.06
17        144.138
18        137.571
19        131.339
20        125.423
21        119.805
22        114.469
23        109.399
24        104.581
25        100
26        95.6443
27        91.5013
28        87.5596
29        83.8083
30        80.2372
31        76.837
32        73.5984
33        70.5131
34        67.573
35        64.7706
36        62.0987
37        59.5507
38        57.1202
39        54.8011
40        52.588
41        50.4753
42        48.4581
43        46.5316
44        44.6913
45        42.933
46        41.2525
47        47.3965
48        38.11
49        36.6411
50        35.236
51        33.8916
52        32.605
53        31.3734
54        30.1944
55        29.0653
56        27.9839
57        26.9478
58        25.9551
59        25.0036
60        24.0915
61        23.217
62        22.3784
63        21.574
64        20.8022
65        20.0617
66        19.351
67        18.6687
68        18.0137
69        17.3847
70        16.7805
71        16.2001
72        15.6424
73        15.1064
74        14.5913
75        14.096
76        13.6198
77        13.1618
78        12.7213
79        12.2975
80        11.8897
81        11.4972
82        11.1195
83        10.7558
84        10.4056
85        10.0684
86        9.7435
87        9.4306
88        9.1291
89        8.8385
90        8.5585
91        8.2885
92        8.0283
93        7.7773
94        7.5352
95        7.3017
96        7.0764
97        6.8591
98        6.6493
99        6.4469
100        6.2515
101        6.0628
102        5.8806
103        5.7046
104        5.5347
105        5.3705
106        5.2119
107        5.0586
108        4.9104
109        4.7672
110        4.6288
111        4.495
112        4.3655
113        4.2404
114        4.1193

网友A(2013-03-15):
不曉得樓主掛了沒?救命喊這麼久也沒人理他!

熱敏電阻是對溫度的關係是有計算式的,不過如果你的 CPU 沒有浮點運算器(FPU︰Floating Processing Uinit),用算的不曉得會不會算到死?

而且用算的會不會比較準?我是存疑。畢竟廠商提供的阻值表是量測統計值,而公式則是近似值。

要準就選擇誤差值較小的 NTC(0.5%),再不然就是用市面上一些專門量測溫度的 IC,例如 TI TMP102 或 TMP105。

小弟有三點建議︰
一、溫度本來就不是很準確的物理量,誤差在 1 度以內的量測算是很精準了。
二、是 NTC 的阻值不準?還是 ADC 的量測不準?需要釐清一下!
三、查表 + 內差法也許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A:
我忘了講一件事︰
要準還有一個方法,每部機器生產時分別做校正。很多能精確測量的儀器都是這樣做的,唯有這樣才能排除元件或線路個別差異所產生的誤差,因為這點是你無法用統一的方法排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忘了講一件事︰
要準還有一個方法,每部機器生產時分別做校正。很多能精確測量的儀器都是這樣做的,唯有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樓主掛了沒?救命喊這麼久也沒人理他!

熱敏電阻是對溫度的關係是有計算式的,不過如果你的 CPU 沒 ...

项目已经死掉了~
但方法还是要求的~
刚刚查了一下内差法,觉得非常靠谱~
我最开始也是想那样写,但感觉会很长,但刚刚问了一下度娘,似乎清晰了~
谢谢啊~

网友A:
很高興有幫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興有幫上你!

 我更高兴~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