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5574笔记本线路原理图----用了5年得本本突然挂了。

楼主(2013-01-25):
大侠们,谁有这个acer5574的笔记本线路原理图啊,用了5年了,突然的就挂掉了,怎么也开不了机,怀疑是某个元器件坏了,想找线路图来看看,自己已经拆机了。有的分享一下吧,谢谢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什么原因造成的,开不了机具体是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造成的,开不了机具体是什么现象?

貌似没有原因,昨天还好好的看电影,然后暂停,后来洗澡出来发现就自动关掉了,再开就打不开了。

网友:
    1、先把电池拔掉,放置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施放静电);
2、即使你说已经拆机了,先拿着板子观察一下哪里有没有明显烧毁或是由异常的低档,如果没有进行下一步;
    3、直接使用裸板(排除结构件干涉问题)接上屏幕灯相关东西;
4、然后单独使用外部电源供电(不插电池),观察本子的电源指示灯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那你的主板电源就有问题了,要么哪里烧掉了,要么就是里面线掉了,如果指示灯正常,上电试试,看系统是什么反应,屏幕背景有没有点亮,硬盘有没有震动。
    5、上电之后用手摸一摸主板,看哪些地方发热比较大,观察正不正常。
    6、对于楼主这种过了保修期,自己拆开来看看的精神保持敬意,但是建议如果实在不行,还是送维修店吧。
    说明:我这两天用了几年的HP CQ40也被老婆摔坏了,也打算自己先看看,结果经过自己分析,发现多半是需要重新刷BIOS或是有可能平时温度太高导致显卡芯片有虚焊,这些东西只有拿出去整了,毕竟咱也没专业工具。

网友:
    http://www.intellcity.ru/content ... -3680-5570-5580.pdf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 本本都五年了 就换个吧  很多器件都老化了

网友:
    都五年了,值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3v和5v是否有?

没有上电,只是静态情况下去测试的.可以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3.3v,5v后查看ce, 然后查看南桥.

    ce是啥?不懂,南桥怎么判断是否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有EC先发DNBSWON#给南桥
然后南桥发S5_ON出来.

    你这个说的是笔记本的通常情况,还是结合我附件的sch分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是广达代工,都差不多的.
最主要的先查3.3v和5v呀, 这两个电压都没,后面的还说什么.

的确是广达代工的,不错,我先查查,后续再更新查询结果!
万分感谢,看来你是业内人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广达代工的,不错,我先查查,后续再更新查询结果!
万分感谢,看来你是业内人士!

楼主   那个5v 和3.3v电压  是X86平台的前电源,也叫做stby电压。不过楼主测量的时候一定要先测量的是前电源。因为后电源可能也会有3.3v和5V。加上AC电源,不开机测了看看有没有5V和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那个5v 和3.3v电压  是X86平台的前电源,也叫做stby电压。不过楼主测量的时候一定要先测量的是前电 ...

看来介一位是业内资深人士啊!失敬失敬!

网友(2015-06-25):
才五年 我笔记本都差不多7年了 华硕的 还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