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rotel 网表转Allegro格式网表的工具

楼主(2013-01-25):
-protel画的原理图可以调入allegro中。

当我们用protel画好原理图后,可以用protel出一个网表文件,然后调入allegro中绘制PCB板。

本软件可以方便的将protel网表转换成allegro能够识别的网络表文件。

软件截图:

网表对比:

网友A:
ALLEGRO不允许管脚号从0开始,但PROTEL可以,请问高人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不允许管脚号从0开始,但PROTEL可以,请问高人怎么解决的呢

为何要设置0脚呢。

网友:
比如TO220封装的三端器件,那个螺丝安装孔,在Protel中一般都是设置为0脚的

网友:
呵呵我一般是将orcad画的原理图导出protel识别的网表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正是要找的东西!

网友(2013-03-05):
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2013-07-17):
为什么显示同一个封装不能有不同的阻值呢?
WARNING(SPMHNI-119): Replacing 'VALUE' value '1.8nF' with '100nF'.

网友(2014-03-21):
    很好,可以分享下源码不

网友:
    为什么显示同一个封装不能有不同的阻值呢

网友(2014-07-17):
    楼主可以做个坐标文件转换工具不:):)

网友(2021-10-26):
    谢谢,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