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疑问

楼主(2013-01-25):
大家都知道,DC-DC电源芯片通常都可以设置不同的门限电流,可芯片工作在不同输出电流时,是受什么控制的呢?诚待高人作答。

网友A:
一般大输出电流好像都是用MOS管,而MOS管有一个导电沟道的概念,导电沟道通过的电流大小是受栅极电压已经掺杂浓度决定的,如果芯片内部把输出管的栅极电压最大值确定不就限制了电流的大小么。你可以去看看MOS管以及电流镜的知识,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大输出电流好像都是用MOS管,而MOS管有一个导电沟道的概念,导电沟道通过的电流大小是受栅极电压已经掺 ...

电流大和电流小的时候,好像G极的波形是一样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大和电流小的时候,好像G极的波形是一样的哦。。。

先把你说的那种芯片说明书给我看一下,一起学习了解下。其次,芯片内部的MOS管你知道它的栅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说的那种芯片说明书给我看一下,一起学习了解下。其次,芯片内部的MOS管你知道它的栅极电压?

外置MOS管的芯片,就可以量了。我实在是不明白电流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B:
一般的 DC DC 降压芯片,多是输出恒压,最大输出电流一定。
比如输出5V/3A,  输出电压降低了,反馈到FB参考电压这里的电压也降低了。里面的PWM控制器肯定会去调占空比来使输出电压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 DC DC 降压芯片,多是输出恒压,最大输出电流一定。
比如输出5V/3A,  输出电压降低了,反馈到FB参考 ...

你说的是电压由占空比来控制,小弟疑问是5V输出时,1A和3A有什么区别,芯片哪里控制的(假设限流大于3A)

网友:
你是火的芯片的过流保护么?
如果是过流的画就是用内部集成采样电阻+运放的方式来采取输出电流,然后逻辑判断,过流后就关断PWM实现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置MOS管的芯片,就可以量了。我实在是不明白电流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

我觉得你应该拿个例子出来问,这样凭空问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一般DC-DC里面有电流保护,过载就自己关了。

网友:
这个是LM2576的, 看图里面是有个过热保护和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