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SI 管脚定义及差分定义问题探讨

楼主(2013-01-26):
如图:IN 为输入脚   OUT为输出脚   BI为Bidirectional 双向  OCL : Open Collector 集电极开路  POWER:电源  GND:地
问题1):TRI 和OCA指的是什么意思?PS 查了好久资料没查到,所以向大家请教
问题2):设置差分对的极性,差分信号按我的理解是 单信号上V+ V-不断变化的,怎么会有极性的说法呢?

网友:
TRI是三态, 就是除了0,1还有可能是float

网友A:
誰告訴你的差分對訊號+/-是指極性? 應該是正半週與負半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誰告訴你的差分對訊號+/-是指極性? 應該是正半週與負半週.

谢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