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修改元件参数的全局编辑怎么用?注意是元件参数,不是元件编号

楼主(2013-01-26):
AD9修改元件参数的全局编辑怎么用?注意是元件参数,不是元件编号

网友A:
在PCB面板打开PCB Filter 输入你要编辑的全局参数(例如ISVIA选中全部过孔)在点apply就可选中全部对像,然后按F11就会弹出PCB Inspector 编辑框了

网友B:
在相关参数上右击 查找相似对象

网友:
你说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过滤设置,相关参数上右击 查找相似对象  ,然后按F11,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说在原理图上修改元件参数,比如贴片电阻:0805-103-J,全部改为:0603-103-J。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相关参数上右击 查找相似对象

不好意思,我是说在原理图上修改元件参数,比如贴片电阻:0805-103-J,全部改为:0603-103-J。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面板打开PCB Filter 输入你要编辑的全局参数(例如ISVIA选中全部过孔)在点apply就可选中全部对像,然 ...

不好意思,我是说在原理图上修改元件参数,比如贴片电阻:0805-103-J,全部改为:0603-103-J。

网友C:
在原理图中,按下“shift+f”,然后点击你想改的器件中的一个,就可以像PCB一样进行过滤了

楼主(2013-02-25):
引用 网友C:
在原理图中,按下“shift+f”,然后点击你想改的器件中的一个,就可以像PCB一样进行过滤了

楼上各位大侠!我真的不会整,是在原理图上将电阻参数0805-103-J,改为0603-103-J。各位请给详细的指导

网友:
1、在原理图中按下“shift+f”,然后点击0805封装的电阻,就会出现下图的界面

2、随后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要的结果进行全局修改了

网友D:
我整理的批量修改封装的方法,希望对你有用

热心

网友:
其实操作和PCB 是一样的,你改封装的话  也可以再PCB封装管理器里面修改的啊
tools--PCB footprint manageer

网友:
这个话题精华。

楼主:
各位大神!是在原理图上将电阻参数0805-103-J,改为0603-103-J,(part comment)。而不是改封装(Current Footprint)

请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整理的批量修改封装的方法,希望对你有用

是在原理图上将电阻参数0805-103-J,改为0603-103-J,(part comment)。而不是改封装(Current Footprint)

请看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原理图上将电阻参数0805-103-J,改为0603-103-J,(part comment)。而不是改封装(Current Footprint) ...

嗯 方法 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在原理图上将电阻参数0805-103-J,改为0603-103-J,(part comment)。而不是改封装(Current Footprint) ...

具体操作请看附件,注意在输入字符后需要按回车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操作请看附件,注意在输入字符后需要按回车键

谢谢指教,这个问题我没说清楚,我另外发贴了,有空请看看。   贴:全局编辑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别不服,很多网友都说对方法了,但是你没有灵活变通,在告诉你个方法,查找替换总会吧,和excel的方法一样。不变通给你说也不好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这个问题我没说清楚,我另外发贴了,有空请看看。   贴:全局编辑的问题

你怎样灵活变通的?

楼主(2016-07-26):
引用 网友E:
具体操作请看附件,注意在输入字符后需要按回车键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