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显示

楼主(2013-01-26):
  AD09 如果全部显示PCB层的话,眼睛看的很乱,怎样设置成像protel99或者pads那样TOP和BOT层看起来很好区别,谢谢

网友A:
好像 shift+S单层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 shift+S单层显示

单层显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全部显示层的话就很乱,不像protel99那么清晰

网友:
    在参数显示里面,关了DirectX 就像99SE一样的了

网友:
    不知所云,你的意思是改变各层的颜色吧?

网友:
    按L  关闭你不想看到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