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设置求教~

楼主(2013-01-27):
我在Setup Parameters里头设置是六层板,在Constraints中只有两层。具体设置附件。

网友(点评):
你点Apply没有呀?

楼主:
真的是点了啊~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点Remap Lay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点Remap Layers

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对吗?

我最开始就是这么设置的,可是在constraints里,一直都只有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点Remap Layers

我最开始就是这么设置的,可是在constraints里,一直都只有两层……

网友(点评):
不会吧,我刚才都试了,改了之后CES中就会变成你设置的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点Remap Layers

怎么能把现有的ces删了重新建呢?我现在还无法修改线宽之类的参数……您一直回复我,太感谢啦~

网友(点评):
层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点Remap Layers

没有,不过好像都和ces相关……

网友B:
把工程下的ces文件夹删除,再前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工程下的ces文件夹删除,再前标一次。

这样弄,弄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