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软件突然出现无法获取license的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7):
mentor用着用着就出现了 ,从装了一遍mentor后还是这个情况,这个怎么办!!!!!急!!!!

网友A:
将mentorkg.exe放到安装目录下,重新破解license,把生成的license放到mentor软件目录下面,然后运行MGC SDD Configurator,重新引导新生成的license文件,一般这个错误都是用这种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mentorkg.exe放到安装目录下,重新破解license,把生成的license放到mentor软件目录下面,然后运行MGC SD ...

还是不行呀,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装PADS,如果有的话,请确认你的系统时间是否不对,如果不对,更改回正确的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装PADS,如果有的话,请确认你的系统时间是否不对,如果不对,更改回正确的时间就可以了

这个,我弱弱的问一下,我如何查询我是否安装了PADS,以及如何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装PADS,如果有的话,请确认你的系统时间是否不对,如果不对,更改回正确的时间就可以了

多谢,解决了。是因为系统时间问题,改完就好。

网友C(2013-08-19):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重装系统都没解决。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又突然能用了。请楼主详细讲一下解决的办法,要怎么改?多谢!

网友:
重新生成一下license 然后在环境变量里重新指定以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重装系统都没解决。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又突然能用了。请楼主详细讲一下解决的办法,要 ...

我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不小心把电脑的系统时间改了,在改回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