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走线线宽问题

楼主(2013-01-27):
protel走线线宽如何设置为默认0.3啊,每次走出来的线都是0.1的,但要求是0.3,,哪位大侠知道把走出来的线宽度默认设置为0.3啊,初学都 ,再次谢过了

网友:
在rules里面的线宽设置/width constraint,设置线宽范围,把默认值/preferred width设置成0.3即可

网友A:
按下图选项操作,然后布线状态下按左上角数字键“3”可在三个线宽值之间切换。

网友:
LS的兄弟很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图选项操作,然后布线状态下按左上角数字键“3”可在三个线宽值之间切换。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你说的这个好像是AD吧,我装的是PROTEL99SE,,,,能不能麻烦再说明下啊,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