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阻?有何作用?

楼主(2013-01-28):
这是什么电阻?有何作用?

R35

R35

网友A:
貌似是康铜丝或者什么的吧 当高精度精密电阻用(主要是对于温度不敏感。温度变化 阻值基本不变,而且能支持较大功率) 一般是用于恒流源或者恒压源的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康铜丝或者什么的吧 当高精度精密电阻用(主要是对于温度不敏感。温度变化 阻值基本不变,而且能支持 ...

原来如此,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康铜丝或者什么的吧 当高精度精密电阻用(主要是对于温度不敏感。温度变化 阻值基本不变,而且能支持 ...

右边焊盘是接在覆铜的,如果是采样电阻,这个接法就不太对了。
不排除是0 ohm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焊盘是接在覆铜的,如果是采样电阻,这个接法就不太对了。
不排除是0 ohm功率电阻。

难道不可以低端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焊盘是接在覆铜的,如果是采样电阻,这个接法就不太对了。
不排除是0 ohm功率电阻。

另外 ,何谓0欧姆功率电阻?!!!

还有这名词?!

既然是0欧姆 还有功率一说???

网友:
功率电阻
电阻是有功率容限的,比如1/8W,1/16W
hm只是小于1 ohm而已,并不是理想0 ohm
如果有10A,电阻有0.1 ohm,这就1W了
电流采样电路的走线是有要求的,从图上看不出来

网友C:
功率电阻存在

0欧姆电阻也存在,0欧姆的功率电阻 不会存在,你可以去查查

0电阻要求电阻尽量小,一般会小于及个毫欧姆。 从图上可以看出那个电阻成凹型,很明显是故意弄成一定长度增加电阻。而达到想要的电阻。。

另外你可以吧你的万用表拆开 看看里面的电流档得采样电路。。就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电阻存在

0欧姆电阻也存在,0欧姆的功率电阻 不会存在,你可以去查查

这哥们说的有个地方我是相当认同的,就是万用表里面也有这样的玩意。。

网友:
1.凹形电阻为了取得一定长度的很小阻值的电阻,这个我比较认同
2.还有一种可能性,有可能只是后期调试的时候使用飞线代替原有电阻,呵呵

不过我还是偏向第一种

网友:
康铜丝,一般电流取样用,便宜,比那些取样大封装电阻好用。
用过 1mm 长 1毫欧的

网友:
万用表内有,中间还要拿钳子夹一下,来调整阻值的。

网友:
电流取样的

网友:
康铜丝无疑,取样。

不过这种形状的还是第一次见,什么产品?

网友(2013-05-14):
引用 网友B:
右边焊盘是接在覆铜的,如果是采样电阻,这个接法就不太对了。
不排除是0 ohm功率电阻。

右边接地 左边做采样电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