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al PAD 的设计有没有相关的要求

楼主(2013-01-28):
如十字宽度,长度等有没有要求?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定义?谢谢

网友:
推荐参数如下:
OD(mil)        ≤30        30~40        40~50        50~100        100~250        >250
ID(mil)        20        20        OD-20        OD-20        OD-20        OD-40
g(mil)        6        8        10        15        20        20
break(个)        4        4        4        4        4        4

楼主:
连接的接地层数有没有要求?像现在无铅制程的生产时,按照上述推荐参数,但由于接了4层地层,可能还是一样很难上锡?此时在设计上如何克服?

网友:
将部分花盘改为隔离盘;假设是6个地层,可以保留一个地层是花盘,其余5个地层是隔离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