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到DSN成功后部分元件属性要在AD9中修改

楼主(2013-01-28):
pads转到DSN成功后发现部分元件属性会显示在电阻旁边(比如R10,1UF source path k:\orcad......等等),但这些我又不需要 ,这就要在AD9中批量修改元件的属性,在哪里改能隐含Source path/special instructions?

网友:
双击元件打开属性
你说的Source path/special instructions应该在parameter中
前面有个visible  把勾去掉

如果不在parameter中  你就直接双击Source path/special instru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