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司愿做50+/-1ohm的微带线板子吗,价格相比要高多少?

楼主(2013-01-28):
如题,谢谢!( c  X' G6 L  l# m
貌似一般都是50+/-50hm,谢谢!有一家做了,较差。

楼主:
看来没有能做的

网友:
有可以做的么?没听说啊

网友:
如果你愿意付足够的钱,还是有公司愿意尝试;公差太严了,生产报废率超高;影响阻抗的因素很多,线宽、铜厚、介质层厚度,介电常数,阻焊厚度等等都会影响,任何一个因素不好都可能引起阻抗1欧左右的偏差。什么芯片?阻抗要求这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