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间距检查不出来,为何?

楼主(2013-01-28):
在图中未正反两个直插器件放置,为何做RDC时不报安全间距错误?

网友A:
1.可能你关了整板的DRC,或者关了器件间距的DRC。
2.又可能你在规则里面没把器件间距的选项“打勾”。
3.建议器件间距不做DRC检查,不然密的板子会很多报错,尤其是BGA区域。如果板子不密,不检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能你关了整板的DRC,或者关了器件间距的DRC。
    2.又可能你在规则里面没把器件间距的选项“打勾”。
3. ...

    回答的不错,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你在环境设置里面的PCB编辑的界面里的Online DRC你没打勾,又或者你是视图管理里面的DRC Error Markers 这一项未打勾

网友:
    从图上看,不是你DRC的设置问题,应该是你的W1在底层,P4在顶层,这样的话是不会报错的。

楼主:
    我在规则和DRC时都已设置好,但RDC不报错,这样会引起焊接问题。有没有办法通过规则设置解决?

网友:
    这个是潜意识的逻辑关系,明知道W1放在底层会干涉到顶层的元件,那么W1就不要放在这个位置;如果W1先安装,剪掉引脚后,不干涉顶层的元件,此时,要不要规则均可。
    这个属于高级规则的操作,设置元器件的高度,同时添加一个规则,设置W1焊盘的高度即可。逻辑上存在,具体怎么操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