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高版本的PCB库转换成低版本的库

楼主(2013-01-28):
我有一个高版本的封装库,是pads9.3的库,现在想用pads2007打开,各位高手,你说应该 怎么办?

楼主:
应该是PADS2007怎样加载PADS9.3或者其他高版本的库,各位大侠,请告诉我!

网友:
在9.3中新建一个PCB,然后把元件库的所有元件都放一个到PCB里。然后将PCB导出2007的ASC文件。最后在2007中打开ASC文件,将各个DECAL再保存到2007的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