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3-01-28):
电源芯片后面接终端电容后输出正常,不接终端电容怎么输出是正常的一半了?

网友:
第一 芯片信号未知
第二 图纸也没有
第三 哪种电源不知道 输出电压标称为多少
第四 你是否带有负载?
什么都没有 叫别人帮你分析? 你以为别人都是神? 兄弟 我自问我能力差了点  所以爱莫能助了

网友:
这不是废话吗?输出电容,去掉输出电容,带载能力下降了。省成本也不能这么省的

网友:
你说的应是DC-Dc ,在拓扑中电容和电感都是必须有的,不能取掉的。

网友:
电路什么都没有,问个啥???好歹电路和波形总得有一个吧?